一台TCL笔记本电流到此0。44停止不动

楼主(2009-11-09):
一台TCL笔记本,855芯片,最开始是可以开机,但是提示FATER ERROR错误,换内存,硬盘,CPU都不行,最后换桥,把桥焊好后,第一次通电,待机0。04按开关到0。05,就没有反应了,过一会又回到0。04中间也觉得不是桥没有焊好,又加热重焊。最后在一位朋友的指导下用别人的示波器点了一下,发现32。768没有波形,换上后现在按开关就跑到0。44。用假负载测内存电压,时钟都有,测北桥上面的电容,有1。06   1。2   1。5   2。5几路电压,用CPU假负载测CPU 电压为0。71 VCC 1。0几  没有复位,没有时钟,我的内存假负载上面没有标出复位点,所以不知道测那里,现在现象就这些,那位大哥可以帮我分析分析,对了,南桥是换过两个的了

网友:
把CPU供电修出来! 没有CPU供电, 肯定没有复位和时钟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