ASUS 筆本A3000晶振不起掁

楼主(2009-11-09):
請問大家我手上有一台ASUS A3000本本不過電也不開機,我用示波器測量南橋旁的32.768的晶振發現只有幾K的頻率,不是32.768的數值,量本本上南橋旁的小電池有3點多伏,也把網卡和音效晶片都取下來了,也把晶振和諧振電容都換過了還是不過電不開機,請問大家到底是什麼問題會造成,量不到32.768(示波器是好的)?

网友:
谐振电容建议楼主多找好的换几次

网友:
我有把一片主板,先用示波器量晶振確定是正常的晶振和諧振電容都一起換到本本上,還是量不到32.768,有沒有可能是南橋故障?IO故障會不會造成量不到32.768?我也換過IO也不過電開機,如果要量南橋請問要怎麼測量南橋的好壞?

网友:
测输入南桥的RTC电压

网友:
請問如何測南橋的RTC電壓?另外32.768沒有?電壓有嗎?是指晶振上兩腳的電壓嗎?

网友:
这里的贴子多看看, A3000有个通病, 就是C225的问题. 先换了看看!

网友:
楼上说的对头几天还有同仁发过这样的类似贴