IBM T60 笔记本运行途中会暗屏

楼主(2009-11-09):
论坛前辈们

小弟兄弟手上有台 IBMT60 笔记本非常棘手
故障是这样的。
原来的故障是这样的。
客户送修的时候。  开机。 灯管 偏黄 变色等。 运行及分钟 暗屏
外接灯管。 测试。 一切正常。
于是更换灯管 问题解决。
于是 测试一切正常后 客户取机
用了大概2个星期问题出现了。
用着用着。 屏幕就会暗屏 。 合起来。在打开 就待机了。 然后在按下开关。 又可以了。
客户说。 接电源 10  分钟 20 分钟。30 分钟甚至更长时间也
用电池直到。电池没电。 都没事
高压条跟灯管都换过了。 问题依旧。
现在 。 我用。 另外个电源在测试。不知道奇迹会出现么。

网友:
这个和休眠开关有很大的关系,今天我就遇到个富士通的P7010的机子,客户自己拆过,拿来时暗屏,拆开后,看是他把C D壳拆坏了,碰到了休眠开关,所以暗屏 。你还是看看这方面吧,一点意见

网友:
回复 网友A:

休眠键?  有问题会出现这种问题?
好。 那我先换电源试一试。 明天 换个 休眠键 试试。

网友:
回复 网友B:

谢谢兄弟的 经验。 明天早上。 一大早就去店里

网友:
还有人遇过么?  给点思路

网友:
我觉得调亮度的开关应该也有关系吧。

网友:
暗屏的时候测电压和信号了吗,是不是有原件热稳定性不好

网友:
没有看明白     1.灯管发黄    2.合起来,再打开就待机,用电池没事    不知道你想问的是什么?
1.灯管发黄   可能是灯管老化造成的         2.可能是电源设置选项没有设置好