SG6841 电源板问题

楼主(2009-11-09):
各位师傅晚上好,一AOC 液晶显视器不开机,指示灯一亮,拆开量12V/5V没输出。300V正常。 SG6841的3脚只有3.5V 7脚是16V再变成7V左右.
请问是SG6841坏了吗.
不开机

网友:
哦,有句话错了,是指示灯不亮.

网友:
现在量量每个脚都有50V,**,吓死人

网友:
每个脚都有50V?你是不是黑表笔接到冷地 了,6841不贵,换一个试试。

网友:
哦,是的,是我量错了.

网友:
6841供电的滤波电容换下

网友:
维修时,手上要有一些常用的芯片的,没有思路时,可以先换个6841试一试,可以

网友:
呵呵,我已经修好了,换了个6841上去就OK了.4元一个