vidvcc、vid正常,无vcore,求救!

楼主(2009-11-09):
一块磐正的478主板(4pea9i),无vcore,电源ic是hip6302+hip6602,已更换过电源ic,供电部分的上管已换掉,vcore还是没用。测vccvid为1.2v,vid组合正常,16脚vcc电压正常。不知hip6302需不需要en开启信号(如上图)?若需要,哪个针脚呢?15脚pgood为低电平,我把原来连接15脚的103电阻改为000电阻,于是15脚变为高电平。但一样没有vcore。求救……

网友:
是不是有些电源ic不需要开启信号?

网友:
第8脚应该是开启信号,103电阻不应该换成000.

网友:
触发后,103的一端为高电平,和15脚相连的一端为低电平,我想是不是15脚没有得到高电平信号导致电源ic不工作呢?所以用000电阻连通提供一个高电平。因为我有一块同为6302的芯片的主板,开机后测试15脚为3.3v左右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