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内存维修]
R.S.T检测通过却不能开机!!

楼主(2009-11-10):
一条杂牌256M DDR333内存,标签上标PC2700(CL2.5),拿到条子以后单独上机,开机报警长鸣,诊断卡跑码:AF。目测无损坏,测220限流电阻正常。清理过金手指和芯片引脚后,用一条128M的引导母条带起,进入R.S.T测试全绿通过!再重新插上单条,报警长鸣,跑码依旧。这下纳闷了,难道是SPD的问题?由于是新手,没有多少维修内存的经验,也没刷过SPD,不知道该刷哪个品牌的文件。本欲上论坛发贴请教贝贝版主等大大,可一看时间,已经一点多了,晕!估计各位大大早就老婆孩子热炕头地享福去了,遂做罢。闲来无事,拿起内存仔细端详,忽然,PC2700(CL2.5)的字样跳入了我的眼帘,会不会是CL值的问题?以前做维护的时候好像遇到过这种问题!用一些垃圾内存要在bios里面手动设置内存参数低一点!马上开机,用128的条子进入bios,一看果然,内存选项上面是by spd,改为Manual,手动设置CL=2.5,保存重启后关机。换上刚才那个条子,触发,“滴”的一起,自检通过,机器欢快的跑起来了。进入R.S.T检测全通过,重启进入系统运行半小时,一切正常,打开CPUZ软件,里面显示内存工作的频率为166MHZ CL=2.5,参数正常啊,看来还是SPD出了问题使主板不能检测到正确的SPD信息,导致内存运行在不正常的参数下而自检出错,而用引导母条带起时由于内存颗粒等其它方面是正常的,所以检测全通过。由于没有此内存的SPD文件,也不敢乱刷,就暂时手动地用吧,明天再请教各位大大!!以上是我维修的过程和分析,发上来与大家分享,由于是新手,也不知道分析地是否正确,请贝贝版主等大大指教……

网友:
保守一点,找个266的SPD刷了。
没有编程器的话。可以在系统引导前的DOS状态下(WINDOWS刚引导时按下F8)热插入,然后用THAIPHOON或是SPDTOOL刷进内存。

网友:
恩,可以一试,不过还是想问一下贝贝版主,不是说sis芯片组不检测SPD信息吗?那我用SIS芯片组插好内存进系统刷新可以吗?如果可以的话,不是没有热插拔的风险了吗?

网友(2010-02-18):
版版把楼上暴粗的给封了,大好新年一上来就骂人咋的?

偷偷的问大灰狼个事:你用128带的主板是啥芯片组的?怎么我用杂牌的845GL就是带不起呢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