INTER D845GBV 上诊断卡上反复EB,E9

楼主(2009-11-10):
昨天修到1快主办是INTER D845GBV上诊断卡上反复EB,E9,并且在转换中有1声‘滴“的声音,请遇见到这个现象的朋友指点1下,是什么问题。谢谢了!

网友:
BIOS资料错误,还有就是BIOS恢复跳线跳错或者没有跳。

网友:
跑乱码,一般刷BIOS

网友:
刷了不行·就是BIOSS坏了··

网友:
把BIOS焊下,可能不报警

网友:
我估计也是这个情况

网友:
不要管这些。。先查电压。。所有的电压正常不,内存。。CPU供电。。南北桥供电。。在跳动中有没有改变。。若哪个改变哪个就不正常。。你要注意观看 。。我今天遇到这个问题了。。修好了。。再有就是BIOS。。时钟这些。。。

网友:
不要管这些。。先查电压。。所有的电压正常不,内存。。CPU供电。。南北桥供电。。在跳动中有没有改变。。若哪个改变哪个就不正常。。你要注意观看 。。我今天遇到这个问题了。。修好了。。再有就是BIOS。。时钟这些 ...
引用 网友A:

不知道你是怎么修好的,说出来分享一下啊

网友:
先查供电 时钟 复位看看正常不