宏碁4710G 开机白屏

楼主(2009-11-10):
今天接到一个 宏基 4710G的本本。。开机白屏但是一会就黑了。。。在次开始正常。。。。客户说有的时候就白。。机器是正常的。。
我估计是屏线问题。。。高手指点下。
问题

网友:
我把标题帮你改过来了, 如果你怀疑是屏线问题就去排除一下,很简单的,就测白屏的时候屏供电有没有过来和屏线的供电脚有没有开路