请教HP1005卡纸问题

楼主(2009-11-10):
HP1005一体机,第一次用可以连打20张纸左右,纸走一半就停了,接下了在连打第3张纸走一半就停,一张一张打的话就不会卡纸.请教各位高手指点一二.知道是卡纸了,就是想不通那出了问题.   急 急 急 急 急 急 急 急 急呀!!!

网友:
卡纸原因:
1:搓纸轮:现象无法进纸
2:卡在硒鼓底下:有可能是激光器,也有可能是定影组件出现问题,里面的定影膜破裂需要更换
3:卡在出现的地方:很明显就是定影膜破裂需要更换

网友:
谢谢了!!!打开看看在说!!!

网友:
如果是阴雨天气,纸张吸收水分大的时候就必然卡纸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