ASUS F9D北桥上有一路电压对地值只有1欧,但能点亮,正常吗

楼主(2009-11-10):
接到一块ASUS F9D的本子,开机有声音,无显示,外接显示器也无显示,大家都知道是显卡坏了,该机加焊了显卡后能点亮,且能正常进系统,跑了下3D也没问题,但在测北桥上电容的时候发现了一个奇怪的东西,北桥上的小电容有100多欧、10多欧等,其中有一组竟然对地了,电容两边的对地阻值竟为1欧,其它的电容对地值均正常,该机能进系统,应该是好的,这是正常还是不正常呢?

网友:
电容的在电路当中的作用有很多种的。楼主可能是认为电容的接法都是用在电源和地之间的。这点是错误的。所以测量电容两端的阻抗,只是我们维修时多数采用的一个方法。但是不能作为电源好坏的一个判断依据。

经验:测量短路不短路的时候,别去看那些小电容,去看那些大电容,因为除了音频的耦合电容会比较大之外,别的大电容都是用来做滤波的。这时你用测量电容两端阻抗的方法来判定电源好坏命中率会高很多。。

还有既然系统已经可以起来了,这时伱的侧重点应该是去关注开机状态的电压,纹波这类的参数。不是关机去测每个电容的对地阻抗。

随便搜的一个电容的作用,楼主可以做参考
http://www.51hei.com/chip/180.html

网友:
是不是965的北桥啊,965的北桥,可能会有1-3个电容对地的短路的,也算正常。

网友:
是965的北桥,想问一下,这些对地短路的电容起什么作用呢

网友:
楼主要是有耐心的话 可以找一下  对地短路的电容是和一个小电阻并联的 呵呵