帮我看看这个EC的供电脚?????

楼主(2009-11-10):
TCL笔记本 型号:K10
            故障:不触发  开关有3.3V  按下有3.3v-0 v-3.3 v  跳变    3V   5V 有输出
                     请问下师傅们··我这个EC的16脚vcc供电是不是一插电源线就有3.3V供电的·我测试这个脚没有电压    不知道正常不正常???·附有图片请帮忙看看··

           求解: 一般EC不正常的话;会不会照成没 .3. 3V    5V

头像被屏蔽

网友:
VCC3  和VCC3  AUX是有区别的! 你看下时序就知道了!

网友:
由于伱给的原理图只有一半,所以我也只能靠这一点点来理解。
一般的EC只要加电池或者插上电源线,都会有一个3.3V给EC供电。
从图上IC的引脚来看,一直有点的应该是pin161
这个pin的名字是Vbat,给人的感觉就好像是不间断的一个电源。所以我的理解是VCC_AUX是一个一直有的3v3电源。

楼主方便的话,传一份完整原理图,我可以帮你研究研究

网友:
我可以准确无误的给你说,16PIN VCC脚插电没有电压,按POWER键后才会有。

网友:
8510E一接电源没有3.3V , VCC3要在VCC3_ON正常的情况下才会有.

网友:
1楼上正解.触发之后才有的,另外你最好把图发出来看看时序.
2EC坏有时是会拉低3.3V的

网友:
不触发的好修,按照这个顺序查,
1,EC的供电,时钟,复位,
2,南桥的RTC电路
3,按开关后,EC发出SUS电压的开启信号,SUS电压能不能产生
4,PWRBTN#信号有没有正常送到南桥。
保证你100%修的出来。

网友A:
楼上解释不错

网友:
我量了一下  vcc3是没有电压;vcc3 AUX是一插电就有有3.3V的电压的  ··
         应该是4楼说的;;;

    哪位大哥指点下;;vcc3  AUX是不是待机电压? 一插电就有电压的··

网友:
从图上看是这样子的。开起来了才有的。

网友:
VCC3 是开机之后才有的 查查别的方面的问题吧

网友:
由于伱给的原理图只有一半,所以我也只能靠这一点点来理解。
一般的EC只要加电池或者插上电源线,都会有一个3.3V给EC供电。
从图上IC的引脚来看,一直有点的应该是pin161
这个pin的名字是Vbat,给人的感觉就好 ...
引用 网友B:

同意楼主观点,学习了

网友:
要注意各厂商的一些小的开启信号也会影响到触发

网友:
要注意各厂商的一些小的开启信号也会影响到触发
引用 网友C:

同意  比如  LID_CL_SIO#   ACAV_IN等等