ATX电源白色线-5V,怎么有的电源没有呢

楼主(2009-11-10):
ATX电源白色线-5V,怎么有的电源没有呢? 是不是这个电压可以不要。。。。

网友:
据我所知,主板上用-5V的设备只有ISA的,你看现在的主板上有ISA插槽吗?没有ISA插槽的这个电压有没有都没关系的

网友:
现在的电源一般都没有白线了。

网友:
喔。。 谢谢楼上各兄弟