求助!辅助电源部分。

楼主(2009-11-10):
手头一个达硕的开关电源,用的是7500B的电源芯片,故障表现为,12脚VCC 6V左右,其它脚的电压都正常,2脚2.5 131415 4.9V
  从这个辅助变压器一路过来的5VBS正常,另一路是经过一个整流管,后面接一个电阻,然后给7500的12脚供电{以前这个电阻有过烧黑,不知道阻值了,用55欧的电阻代换,12脚会有16V的供电,用600欧的电阻代换,12脚会有16V左右电压,用1.5K代换会有2.5V电压) 7500B也用一块7500BP的电源芯片换过!
  我怀疑为辅助开关管这一部分出了问题。但是5VBS是好的,于是就没有了思路!
  望高手给于解惑,不胜感激。在家里琢磨了三天!累呀

网友:
PSON有3.6V电压,8和11脚有2.1V电压,4脚为高电平,上面和下面的数椐是在持机的状态下作的测试!

网友:
上帝真会开玩笑,对我一个初手,一学维修就给我出了这么大个难题!回家继续折腾!

网友:
你说的不全面,是不开机还是怎么回事?风扇转不转还是转一下就停?,输出电压都是什么情况?

网友:
你说的那个电阻我记得应该是33欧姆的,它烧坏要同时更换7500和这个电阻前面的二极管。

网友:
我修过一个这种,也是7500的12脚前面的电阻烧了7500也坏了,换了个22欧电阻和7500后搞定。通病
http://www.chinafix.com.cn/viewt ... mp;2/viewthread.php

网友:
谢谢楼上几位的回复!
换了7500和前面的电阻,不过换的是100欧的,电压升到16V!前面有一个快恢复二极管,测下试了,好的!
现在没有维修思路了!
从看图纸和跑线,也让我学习到了许多维修知识,受益非浅!谢谢老师的维修思路和资料!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