请教ST LDR备份方法

楼主(2009-11-10):
请教ST  LDR备份方法,用的是PCI  2。27版的,我是新手请各位多指点一下,谢谢

网友:
工具条里有一个保存LDR的选项呀!!!

网友:
请教孤帆超版,要进安全模式吗?

网友:
不用
正常模式进去,点保存LDR即可

注:这些最基本的操作,PC3000说明书都写清楚了的
多看几遍说明书吧

网友:
回孤帆超版,我的PC3000买来没有说明书,只有安装说,在深圳红阳维修网买的,

网友:
明天我上传一份
你去下载吧

网友:
好的,谢谢孤帆超版

网友:
有的板加了ROM会报错..所以如果在备份LDR的时候报错可以考虑ROM选项卡关了.
再有就是速度可以调到最高,那样办事效率高一点.
ST是好修而活率高的盘,看下说明吧.

网友:
2.27说明书,有时间看看吧,上个回复想传怎么也传不上.我也是强盗FTP上找的
4.6M两个包传不上..只好打了三个.

网友:
必须板上有外置ROM的盘才能备和写ROM,3K不支持操作主芯片的片内ROM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