PCI2.27开ST7200.10盘SF

楼主(2009-11-10):
现在手里有20多块7200.10和7200.9的盘,我用的是PCI2.27版的,要开7200.10和.9的盘SF和回写ATA方法,我是新手请各位指导一下,在此谢谢了

网友:
一样
只不过做到99步不能断电,再从10步接着往下做

做完后,回写之前不能断电

网友:
谢谢超版,我也有一个K10的盘不敢做,来做一个试试,成功了在上来说一下

网友:
.9的我同意二楼..但是.10的盘就不一定能备份下来再回写..
二楼能不能把2.27备份.10的LDR方法指点一下.
谢谢.

网友:
3K不支持的盘,可以用PCHS方式读写固件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