这个电路怎么跑?

楼主(2009-11-10):
主板型号:P48533-X
电源无故障;
接市电后短接开关针,电源风扇转一下停止;
强加电后正常;
COMS电池电压2.94V;
跳线1,2脚;
开关针电压2.85V,正常应该5V或3.3V;
然后我想跑ATX电源紫5V到power针的电路。
从电源插座9针的紫5V到3端稳压器,然后应该怎么跑?
开关针电压

网友:
从电源插座9针的紫5V到3端稳压器,然后应该怎么跑?
你应该从POWER针跑回去

网友:
有的是经过电阻直接达排针的