845D CU不供电

楼主(2009-11-10):
昨日一网吧送过来一标识为“NB74-845D”的板子,测CPU无供电,座旁的两管控制极都无电压,电源管理芯片也换过了,还是不行,求解高手,

网友:
座虚焊 和内存供电没有也会导致无CPU核心电压,

网友:
同意楼上的观点,查一下内存供电2.5V 有没有,CPU供电的电源管理芯片可以再换个试一下,

网友:
没说明用什么管  难说 北桥挂也有可能