技嘉 GA-MA770-S3

楼主(2009-11-10):
GA-MA770-S3主板从C1跑到CF反复重起
主板
技嘉

网友:
先查内存供电是否正常? 正常 不行 建议刷BIOS ,刷BIOS 不行更换I/O

网友:
内存不过,可查内存电路

网友:
电压都是正常的 只是这个主板是双BIOS的吧

网友:
不行就烤烤了

网友:
A770的板子,注意南桥旁边的25M晶体,
另查下SMB

网友:
应该是显卡 啊。。

网友:
怎么烤 啊 还有就是SMB是什么意思啊

网友(2010-01-14):
绝对是BIOS 坏,刷个BIOS就OK了

网友(2010-03-30):
遇到同样跑C1不过 求解.....

网友:
北桥有可能虚汗

网友:
不晓得LZ有没插内存,是不是有插内存和没插内存是一样的情况.

网友:
这种问题怎么说呢,很能多可能的,查一下内存的工作条件正常不.正常的话就先刷个BIOS试一下.

网友:
技嘉的板子BIOS程序容易坏,碰到此情况先刷个BIOS