楼主(2009-11-10):
一9寸单显,开关管击穿,我找不到同型号的。请问可以用什么代换,谢谢,下面是上的图。
求助

网友:
看不清楚,第二排好像是 IRFS ,可能是MOS管,你找个800V,3-5A的都行。

网友:
K2645:600V,1.2Ω,9A,50W
600V,50W 勉强能用。最好800V的,我国的市电波动很大,用耐压高点的好。

网友:
K2645可以了

网友:
用最常用的7N60也可以的,电源开关管的通用性很强的,不过备货还是按余管说的,用耐压更高的

网友:
上面是IRFS830B

网友:
确定是开关管的话 K2645 10N60 1N60 K1507应该多是可以的
这些多是我经常用的开关管

网友:
上面是7N60写错了

网友:
600V以上就行,这个很普通