杂牌845G卡在欢迎使用 没死机

楼主(2009-11-10):
如题 高手指导下

网友:
换一下内存。看一下CPU温度高不高,有不有坏的电容。

网友:
先换一下配件看一下哪的问题,软件问题还是硬件问题,

网友:
有过做NB解决的

网友:
楼主发的贴也算是正常贴吗?什么叫“到进度条死机”?
你这是安装系统的时候,出现进度条死机呢?还是XP引导时出现那处滚动条时死机?

XP引导时出滚动条死机的原因多了去了。先软后硬。先杀毒,再重装系统。硬件方面:内存条、CPU供电部分、硬盘数据线、使用的光盘、主板方面等等

如果是安装系统时死机,硬件方面的可能性比较大,其参照上面

网友:
安装系统的时候,出现进度条死机

网友:
可能是内存不兼容

网友:
重装系统看看先

网友:
换了电容 现在卡在欢迎使用 不死机

网友:
有可能是硬盘的问题,还有就是内存的问题

网友:
换内存 在做系统了

网友:
就是。。硬盘有坏道也要死机的哦。。

网友:
先确定。。。内存。。硬盘。。。软件和系统程序  等无问题后。。再看板。。
板要先确定各个供电正常。。。板上元件外观无损。。。。。。再查其它。。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