不开机,怎么修理?

楼主(2009-11-10):
请教一个不开机的问题:有一主要板,不开机,I/O是WINBOND M83627HF-AW, 测量3VSB电压正常,83267的61脚电压正常S-ON上有电压正常;68脚触发时有跳变;67脚触发时有跳变;
但是73脚触发时没有跳变,73脚上没有电压;大约那里不好?谢谢!

网友:
应该是南桥的事,我也有一块这样的主板,你查下南桥的工作条件

网友:
查看5V有么? 换IO试试 2楼的是陈镇江  金街的么?

网友:
把CPU供电的4PIN接口断掉··看开机跑不跑马··灯亮了不跑马·说明CPU短路保护·

网友:
在本论坛搜WINBOND M83627HF-AW专题看一下明白

网友:
主要还是查开机的工作条件....把前面的修好,再下一步.

网友:
谢谢大家.有5V;CPU好(别的机器测试过); "在本论坛搜WINBOND M83627HF-AW专题看一下明白"搜了,没有,不知道怎么搜.  "主要还是查开机的工作条件....把前面的修好,再下一步."怎么做?  !谢谢

网友:
检查出来了,I/O芯片坏的可能性很大,具体的情况,好了以后会通知大家,谢谢!

网友:
RSMRST脚电压
电池电压和晶振压差
都具备杀IO

网友:
最后结果:内存电压没有,是一个贴片电容不良,换新,有2.5V了,正常.谢谢大家!

网友:
I/O换了没有用,没有本领,没有办法.需要好好学习.