/ 3 页
怎样才能解除联想电脑自带的"硬盘保护系统"

楼主(2009-11-10):
现在联想电脑自带的"硬盘保护系统"损坏了,不能正常引导系统,重系统也不能解决问题!
想把联想电脑自带的"硬盘保护系统"删除,决定全部格式化,结果还是不行。请高人指点!
电脑

网友:
泸州协信科技
起动的时候按F10。进硬盘保护系统,卸载就好了

网友:
这我也知道啊,
问题是现在联想保护系统菜单损坏了,进不去!

网友:
重新分区就OK了啊

网友(2009-12-11):
DOS启动后 输入命令fdisk/mbr 回车后重新分区格式化
lchlchlhlh
对头,卸载了还得重置MBR,要不然不行!
详情

网友:
去下个 HDDKILL把硬盘信息清掉就可以分区装系统了

网友:
把最后一个隐藏分区删掉就行了

网友:
用PQ将隐藏分区格式化就可以了吧

网友:
用DM给它写零,再分区试试

网友:
在DOS下面运行,MHDD,shift+F3,选择要操作折硬盘,mHDD/scan ,mhdd/erase,清0就可以了。

网友:
我的就是联想扬天的,带硬盘保护的,重装把最后一个隐藏分区用diskgen去掉后重新分区,用随机恢复光盘重装就可以!

网友:
我之前见联想启天的,是主板自带硬盘保护功能的,要把此项功能关闭,才能从硬盘上卸掉,再用
PQ来给硬盘分区重装系统的……

网友(2012-10-20):
如何把主板自带的保护功能关闭呀?

网友(2013-07-01):
运行diskgenius,删去最后一个隐藏分区

网友:
这个很简单的,你用含PE的系统盘放进电脑,光驱启动后,进入PE,把该备份的备份,然后用硬盘分区软件重新分区就可以了。
我的联想R&R也是这样整的,连BIOS都不用搞,不过恢复快捷键就没什么用的,不过R&R、或者其他恢复工具在天朝都是软肋,没什么用处,在天朝,基本玩电脑的都是安装系统高手,都会折腾几下子。

网友:
本人用的方法就是用光盘进GDISKGEN重新分下区 应该就OK了

网友:
把隐藏分区干掉

网友:
其实我也不知道怎么办

网友:
重新分区就万事ok

网友:
引导程序是可以修复的 ,光 删除隐藏分区有时也是不行的 也需要更改硬盘模式

网友(2013-08-01):
把隐藏分区删掉。再重装系统

网友:
坐等好方法

网友:
分区或者卸载

网友:
用这个diskgen好像可以

网友:
分情况而定 有的删分区的 有的上BISO关闭保护的,映泰主板有的也有硬盘保护

网友:
有的联想启动时就按home,进入后选删除,就可以了。你也可以打电话问问联想客服。

网友(2013-08-31):
清除mbr应该可以吧

网友:
用diskgen删掉隐藏的分区就OK了

网友:
我想也是先把硬盘保护缷载了,把隐藏分区干掉就没事了

网友:
说的都对 用DISKGEN重分区 OK 装系统

网友:
格式化 应该可以的吧

网友:
格式化硬盘,重新分区。我以前给公司老总装XP,老装不上。然后这么干就搞定了。什么隐藏分区之类的统统灭掉。

网友(2016-05-09):
没碰到过这些问题不太会搞

网友:
这种问题我也碰到过。最后稀里糊涂的就解决了完全没印象

网友:
重新分区,,简单了事

网友:
进PE 把硬盘 全格式化 把硬盘起点设置为零jiuOK了

网友:
老帖子了,其实低格一点就可以了,然后 就可以分区做系统了

网友A(2016-07-22):
我也碰到过这个问题 到现在还没解决呢
バ幸福De右岸
老帖子了,其实低格一点就可以了,然后 就可以分区做系统了
详情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我也碰到过这个问题 到现在还没解决呢
老帖子了,其实低格一点就可以了,然后 就可以分区做系统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