主板维修-不开机(跑C1,C0)

楼主(2009-11-10):
技嘉8I845GVM-RZ主板

故障现象:

点POWER开关,诊断卡跑C1,C0,不过内存.发现内存槽周边有二极管烧坏.并且客户的内存金手指也有明显烧坏.

故障解决:

拿掉内存,拆掉烧坏的二极管,清洗主板.

不插内存,点POWER开机,测内存供电为2.3V(偏低),终结电压为1.1V左右(偏低).

关机,插上一根好的内存,开机.诊断卡正常跑码,顺利点亮.上硬盘,键鼠,测机.正常进系统,但在开机半个小时左右,机器出现黑屏.重启之后,又可点亮,但每次开机后,半小时后仍是黑屏.

提示:

其实在我拆掉二极管后,并没有将二极管装上,并且我在没装二极管的时候,内存供电是2.3V,终结电压是1.1V左右,而正常情况下,内存供电应该是2.5V-2.8V,终结电压应该是1.25V.我就是想测试一下,在这个不稳定的供电情况下,机器是否可以点亮,并且是否可以正常使用,现在结果出来了,机器是可以正常点亮,但是并不能正常使用.

找了一个好的二极管,焊上,再次开机测试,内存2.5V供电出来了,1.25V供电也出来了.测机三小时后,仍然运行正常,此板故障修复.

希望这个提示,能给维修员一些帮助.因为个人感觉,这是一个细节问题,如果这次修的这个板,二极管不是被我拆掉,而是无意中,碰掉,或者是烧的厉害,温度过高,脱锡自己掉了.那样寻找问题就容易走弯路.有时会想不起来,这里是缺了一个二极管稳压导致的.

网友:
我也与到过这样的问题,二极管是被碰到掉,焊点上看得出来是硬上,旁边标志D,换上一个二极管后可以正常开机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