【思科内部资料】CISCO 资料合集,updata ...

楼主(2009-11-10):
6楼 7楼 更新中!

For 《DC3 Adelaide Card Power Sequencing & Monitoring using ADM1066.》

【思科内部资料】CISCO systems
上电
各测试点位状态
操作流程
框架图
波形图
Block Diagram of Power Sequencer & Monitor

PS:次资料可能是计算机自动上传,不代表 小4 个人上传! --!

DC3 Adelaide Card Power Sequencing & Monitoring Using ADM1066.pdf

网友:
我是新手,不知楼主说什么,看不懂?

yzz163 -18 技术区严禁灌水

网友:
楼上,楼主已经说得很明白了,你还说这样的话。这次我对你不作处理,下次我将按垃圾贴处理你。

网友:
谢谢猪头四,我是第一次看CISCO电路介绍,难得难得!

网友:
原来是猪头四发贴机器人,哈哈,内部资料。。。大家注意保密。

网友:
【DC3 Albert Park Power Sequencing & Monitoring Using ADM1066.doc 】
1 Block Diagram of Power Sequencer & Monitor 6
2 General Operation 7
2.1 ADM1066 Interface 7
2.2 ADM1066 Output Ports Setting 8
2.3 Power up Procedure Overview 9
2.4 Power up/down Timing Diagram 9
2.4.1 Window Comparators & Interrupt Line Operation 10
2.5 Measuring Input Voltages 11
....... 等等

网友:
【3560 PoE Switch.pdf】

CISCO CATALYST 3560 SERIES SWITCHES

服务器所用,谁有机会修这东西,可以参考一下。

网友:
这个路由强悍呀,修起来价格不菲呀,口水中,啥时候能修这东东呀

网友:
也修过很多的路由和交换,一般都是修修电源部分的问题,尤其是电容,常时间使用特别爱坏,一但信号部分有问题,就蒙了!
谢谢楼主共享!

网友:
的确如楼上所说,路由和交换机电源方面的问题较多,如果不是电源部分,那么就难度大了。

网友:
2.3 Power up Procedure Overview 9
2.4 Power up/down Timing Diagram 9
可以参考上面Albert Park Power Sequencing 电源部分,可以借鉴一下!

每次复制都需要跟随论坛设置的
------"转载请注明出自中国主板维修基地论坛 http://www.chinafix.com.cn/,本贴地址:http://www.chinafix.com.cn/thread-153176-1-1.html"

网友(2009-12-25):
CISCO的机器。。bga出问题的多。。但bga新的很难买到。都是加焊,或者从料板上拆,其他的问题多是些电容鼓包,电源出问题等

网友:
准备来个思科认证,硬件方面的接触较少,得好好研究!

网友:
CISCO的电路也给你弄到了,真牛啊!
嘻嘻!
不说了,下收藏一下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