名基S52 黑屏

楼主(2009-11-10):
小弟有款名基S52的机器,接到时故障是黑屏,因为没找到原装的高压,所以改了条高压上去,改好后测试正常,但客户一拿回去就说机器用了一会就会黑屏;开始我估计是高压条没包好或没放好位置接触不好,然后从新把高压包好,拿双面胶粘在底壳上面,好象好了一阵,过了2天又出现这个问题,真的好晕,然后我就觉得可能是高压的问题,然后就换了个高压条,现在还是这个问题,真的无语,望哪位兄弟可以指点一下~~~

网友:
会不会是灯管的问题哟?你换条灯管试试,我以前碰到过类似问题,也是后来换灯管之后好的!

网友:
灯管换过了~

网友:
是显卡的问题。是它发送高压条开关信号的、这很明现是高压条开关信号不稳定造成的.

网友:
黑屏的时候量下高压板的工作条件。v gnd on/off正常不?

网友:
信号都正常,会不会是高压条不正常`~

网友:
说错了,会不会是高压条不兼容呢`

网友:
你把高压条包起来?怎么包的?高压条有热量的,不能包死,否则时间一长就保护的。你看看是不是这个原因

网友:
会不会是你换灯管没有   换好呀 灯管发热会打火的  你看看是不是这个问题

网友:
回复 网友A:

但是灯管不亮的时候从新待下机就又能亮了~

网友:
高压板   灯管  屏线  显卡都能引起黑屏的  一个个排除