北桥的问题???????

楼主(2009-11-10):
今天接到一块澳讯的865pe板子,原来是没有复位,测得有一个场效应管输出点压不正常,0.45V,正常应为1.6V,更换之后正常,上真U,跑吗C1,以为修好了,上风扇,内存,显卡,等着亮机,谁知板子开始检测到C1就自己复位,再到C1在复位,一直循环,郁闷,重新测得电压正常,以为还是场效应的问题,有更换,还是一样,然后刷BIOS无果,又测对地阻止,发现有一跟数据线对地阻止偏低,不知是不是北桥坏了?

网友:
澳讯或技星845的主板,对CPU风扇比较严格,也就是说风扇的转速必须要CMOS侦察的到!

网友:
现在都不亮,c1不过,也不知道检测到了没有,风扇是INTEL478原装铜心的风扇

网友:
内存供电是否正常,

网友:
内存供电正常,2.7   3.3   上拉电压1.3V都有,都正常,BIOS刷了。打对地阻止,有一根数据线偏低,其他得都是70左右,这一根是25,不正常,是不是北桥坏了呀?

网友:
你再测量北桥上面的贴片电容两端的电阻植,再报上来参考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