华擎P4i45PE不上电

楼主(2009-11-10):
这个主板车没有CPU单独供电。
按开关亮一下,电源保护。
上假负载测供电脚对地短路,
测量发现一个场管(70L02H)击穿,更换后故障一样,将4个管子和电容全拆了,还是一样。
现在不知道怎么办了,请各位大虾们帮帮忙?

网友:
先 测一下 北桥坏了没有 把CPU供电MOS管都换一遍 只是试试哦

网友:
拆完以后是否还短路,不插P4会不会掉电

网友:
回复 网友A:

些主板无CPU单独供电,
北桥怎么测的?

网友:
跑 一下 CPU供电电路。

网友:
首先你把所有的MOS拆完看看还短不短路,如果还短路就要考虑是后级电路短路了,如果不短路了你换的场管有问题

网友:
mos管全换了都不行?严重咯

网友:
先打CPU供电的对地阻值,阻值有的话就把电源IC换掉

网友:
这个板子不上CPU是不上电的,而且有个怪问题用了两三年后大部份开机挡C6不过内存,按复位键重启即可正常进系统。回收二十几块这样的板子有八块出这种问题。

网友:
我把所有的MOS管和电容都拆了,用假负载通电,亮一下电源保护了,测供电脚对电阻值000欧母,

网友:
这个板子不上CPU是不上电的,而且有个怪问题用了两三年后大部份开机挡C6不过内存,按复位键重启即可正常进系统。回收二十几块这样的板子有八块出这种问题。
引用 网友B:

把好的管和电容全装上,上真U看看。
这个问题我也修过,那时候就差把电源芯片换了(好不容易去抢了一个CPU电源管理芯片,没换上去)结果上真U就正常了。不怕烧的,C4 1.7现在也就10块钱,和假负载一样便宜!

网友:
现 在想修都没办法了,板子拿走了,说是还有保修