t30不加电 高手解决下吧

楼主(2009-11-10):
同行送的t30不加电 拆机 没有待机 3v 5v都没有 保护隔离的Q34烧了  Q16也烧了,修出了公共 1631有16v 22v+有16v 7 8 23 受控于tb6808f的都没有电压  1631和tb6808都换了  还会老样子,待机的电流时0.14A 怎么修的都是疑难杂症啊, 修的头大 上次的t30还没修好呢  烧的那两个场馆已经成灰了  可见烧的多么严重   tb6808  1631都不发热  5v 3.3v的电感对正常  也没有短路的场馆了  请高手给个思路

网友:
你的机器是局部短路造成的。你家上电用受摸饱嗝那里。看看那个原件发热。你把它换了。另外测测开关电压有没有。在修

网友:
待机0.14 不正常  应该有轻微的短路,排除在继续往下修

网友:
待机电流太高应该有轻微短路,先把这个解决掉再往下走!

网友:
按楼主的描述应该先去排插短路的地方,如发现不了,通电后去查u76 tb6808pin64 有无3.3v输出,如没有,则可能是3806电路及周边问题;如果正常则可能是u28 pmh芯片问题。待机电流在0.14估计和3806及关联电路有关

网友:
TB6808工作条件查了吗