修主板故障让我走了不少弯路 原来是CPU引脚虚焊

楼主(2009-11-10):
今天上午接了一台主机    , 据客户诉说 前段时间这机子时而死机 , 而且没什么规律   ,最近更频繁了  ,今早起床开机 屏幕无任何显示;
-只好抱过来修  。  首先开机箱检查 ;  一看主板是昂达N61GT;    估计又是通病《北桥空焊》 。  插上测试卡 ;   测得跑FF  ;   用万用表测得主板上的各组电压均 ; 问过用户要不要拿去保修 ;  客户一口回绝不要去保修  ; 主要是返修时间太长他等着机子用  ;给客户报过价格开好收货单 叫客户2个小时来取机子;
拆下板子直接加焊北桥后开机  还是一样测试卡跑FF    拆下CPU   发现CPU散热膏已干    抹上散热膏装上CPU    乖乖测试卡正常自检跑码   装上散热器再次开机
[测试卡又跑FF   这时才知是CPU槽内部接触不良    加焊CPU座插上CPU   测试卡正常跑码自检   以为大功告成呢  将主板装回机箱后开机测试卡又跑FF   这时都不知怎么办啦   再次拆下主板用CPU测试灯座测得CPU槽没空焊   再次将CPU装回主板  测试卡跑FF     用一好3000+CPU试机  正常跑码自检通过   反复试机都能通过自检   我将客户的3600+装在我的主板上第一次能跑码自检通过 反复开机就不跑码自检 怪了 难道CPU还有这样问题   用酒精清洗针脚用风筒吹干  再次插在我的板子上  一样不跑码自检   蒙了  难道是CPU引脚虚焊  也没其他办法了   死马当活马医用850吹加焊其引脚   加焊冷却后上板子测试   正常跑码自检     反复试机都能通过自检  将主板装回机箱反复开机进系统  一切OK      这次真是让我长见识了   CPU引脚虚焊我还是第一次遇到   走了不少弯路    ~~~~~我发这篇帖子,只是让新手在修这样的情况时看看我的经验。少走弯路/

网友:
个位,对不起啊?我发错板块拉啊~~~不好意思啊

网友:
我想是不是CPU 引脚脏了,或者CPU 假死了,吹一下就好了.. 引脚空焊可能性为零.

网友:
我想可能性也不大

网友:
第一:你确实发错地方了,我马上给你移动过去的
第二:CPU针虚焊真是闻所未闻,接触不良倒还差不多

网友:
针脚可能接触不良的多

网友:
电脑故障,无奇不有....楼主厉害.可能换成是我就没招了.

网友:
好像是CPU问题

网友:
版主堪称天下第一,能修补CPU内部线路的恐怕前无古人,后无来者

网友:
不错的经验。。。我遇见过南桥上飞线的高手。。本本的南桥。。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