修主板奇怪现象, 原来是CPU座的问题

楼主(2009-11-10):
今天上午接了一台主机 , 据客户诉说 前段时间这机子时而死机 , 而且没什么规律 ,最近更频繁了 ,今早起床开机 屏幕无任何显示;
-只好抱过来修 。 首先开机箱检查 ; 一看主板是昂达N61GT; 估计又是通病《北桥空焊》 。 插上测试卡 ; 测得跑FF ; 用万用表测得主板上的各组电压均 ; 问过用户要不要拿去保修 ; 客户一口回绝不要去保修 ; 主要是返修时间太长他等着机子用 ;给客户报过价格开好收货单 叫客户2个小时来取机子;
拆下板子直接加焊北桥后开机 还是一样测试卡跑FF 拆下CPU 发现CPU散热膏已干 抹上散热膏装上CPU 乖乖测试卡正常自检跑码 装上散热器再次开机
[测试卡又跑FF 这时才知是CPU槽内部接触不良 加焊CPU座插上CPU 测试卡正常跑码自检 以为大功告成呢 将主板装回机箱后开机测试卡又跑FF 这时都不知怎么办啦 再次拆下主板用CPU测试灯座测得CPU槽没空焊 再次将CPU装回主板 测试卡跑FF 用一好3000+CPU试机 正常跑码自检通过 反复试机都能通过自检 我将客户的3600+装在我的主板上第一次能跑码自检通过 反复开机就不跑码自检 怪了 难道CPU还有这样问题 用酒精清洗针脚用风筒吹干 再次插在我的板子上 一样不跑码自检 蒙了 难道是CPU引脚虚焊 也没其他办法了 死马当活马医用850吹加焊其引脚 加焊冷却后上板子测试 正常跑码自检 反复试机都能通过自检 将主板装回机箱反复开机进系统 一切OK 这次真是让我长见识了 CPU引脚虚焊我还是第一次遇到 走了不少弯路 ~~~~~我发这篇帖子,只是让新手在修这样的情况时看看我的经验。少走弯路/
cpu

网友:
学习中!
感觉有点不解。第一,带针的空焊的可能性不大呀。
第二,我遇到的AMD的U,除解压缩文件时会出错,其它一切正常。客户报修时,我也是无意中换下U后才发现的。
第三,加焊U可能返率大些个。我一直用的AMD的U感觉都不错,便遇到几个这样的U出问题,才知道U有问题表现的故障现象真多。

网友:
楼主你加热U的功底蛮不错哦呵呵。第一次听到有人还加U的。真的长见识了谢谢楼主分享。

网友:
学习当中,以前碰到这种问题就是瓣一瓣主板了,不过用几天就又不行了

网友:
我也也试过,用酒精洗过,吹风吹过,但也就是不行啊?
我也想过,带针的U座一般是不会虚焊的,............
但我还是感谢大家对我提出这样的问题,这个问题我会在去研究的,研究出来后在来告诉大家...................