主板开机就掉电

楼主(2009-11-10):
本人有块华硕K8的主板,一开机就会掉电。以此为题,请朋友们说下具体的检测步骤,好让小白学习一二,劳烦大家了。

网友:
掉电应该是电路保护了,查查是否短路。

网友:
短路和IO坏均能够引起这种故障

网友:
我也有一主板是同样问题是斯吧达克K8

网友:
先测ATX是否有短路
3VSB是否短路
VCORE是否短路
……
反正就是先测短路就完了

网友:
短路是肯定的了,跑一下开机电路吧

网友:
一般是CPU那边12V短路

网友:
luguokankan

孤帆远影 -20 技术区严禁灌水

网友:
不查CPU供电的12V插头再开机,还是掉电就是桥虚焊了

网友:
先查电源,再查短路部分

网友:
像一些板CPU主供电芯片(没有腿的那种)虚焊也会引起掉电,我就修过一快,查了好久,后面风枪加焊一下就好了,好像叫...6566,前面的字母不记得了

网友:
应该是IO坏了

网友:
还有些主板清除非BIOS的跳线跳过了也会出现开机掉电现象滴。。。。。。虽然不常见`但是也是会有出现的`

网友:
建议掉电的主板不要反复通电,有时会扩大故障

网友:
同上楼!
你先从电源开始进入得地方查吗!!先看ATX电源拿又没有短路!@
按主板坏得百分比先查CPU再找开机线路!!然后找个路供电!
我也来问一下我见上面的好多人说是IO。是不是K8短路大多是IO短路啊??

网友:
还是应该对20针电源插口的12V,5V,3,3V对地大阻,看1下是否有短路的。

网友:
先查短路吧,没短路再检查其他部分

网友:
我想问一下,如果全部电压都出来了,也不短路,但还是开机过一会就掉电该怎找原因??

网友:
我有一块ABIT KT400的老板也是上假负载正常,上真U触发后3秒左右掉电,都不知道怎么回事。电源IC是
HIP6301