急成声卡没声,并求V星W7057IMS BIOS

楼主(2009-11-10):
尊敬的各位老师:
    前几日我的集成声卡突然没声了,可能是带电插拔音箱所致,设备管理器中声卡设备一切正常,任务栏音量控制喇叭也在,就是没有声音。驱动没任务问题,音箱也没任何问题。BIOS设置也正常,现不知如何解决没声问题。想试着刷新一下主板BIOS不知能否解决此声卡没声的问题。请求老师解决。主板是V星BIOS型号是(W7057IMS V1.5) BIOS日期:09/20/2004

网友:
看下声音调节可以吗?要是不能调节。换声音芯片吧

网友:
谢谢楼上老师回答,音量控制可以调节,还是没有声音。驱动卸后,搜索硬件可以找到声卡,并可以顺利安装驱动程序。还是没问题,不知是否缘故。不知刷BIOS后能否解决。

网友:
插前置音频也没有问题吗?
如果没的话那可能就是IC

网友:
插前置音频也没有声音吗?
如果没的话那可能就是IC

网友:
声卡IC坏的可以能高。

网友:
有没有接前置声音呀
如果没接看看主板上的跳线

网友:
你可以看下跳线,就是联前置音频的跳针,带电插拔好像不会坏,要不然usb也坏关了

网友:
还是换声卡芯片吧,一般问题就解决了

网友:
系统有问题吗

网友:
有可能是声卡设置问题,或都苡片坏了

网友:
回复 网友A:

换声卡芯片

网友(2009-12-17):
谢谢各位老师的关注,后来那换主板集成声卡没用了。我换了一个PCI独立声卡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