IBM主板一奇怪问题

楼主(2009-11-10):
最近接手一台IBM的主机,能正常开机并启动WINDOWS,但是一进系统就蓝屏。接手后,上证断卡去除光区,硬盘不接,并换了根好的内存测试。能正常自检,但诊断卡跑C0。于是不管它,直接接原机硬盘测试,还是进系统就蓝屏。于是怀疑硬盘有问题,于是拿一块好的盘来接上,再接上光区。光盘启动后,在正常的光盘引导界面里,不管选光盘里的那一项,始终就卡在那里了,半天没反映,只能从启。我在想总不可能他光区有问题啥!于是接自己的光区再试,故障一样。于是想到故障肯定在主板了。为了进一步判断是否主板问题,将用户的CPU,内存,硬盘,光区,电源全部接上自己的主板测试一切OK。
    于是静下心来想该主板的问题,先刷BIOS,再用凤台加锡炉对CPU座进行补焊,南桥补焊,内存座补焊。再测试,故障依旧。我现在陷入了困境了。请各位高手指点迷津。
主板型号为:FRU PN 49P1605(绿色板)。
   觉得奇怪的是它能正常点亮,并且修改BIOS,或用光盘引导都正常。但是诊断卡就是显示C0。

网友:
诊断卡只是起到一个辅助作用,并不是万能的,只要机器能正常自检,就不要太关注。
有些主板用的芯片组是不兼容boot菜单类封装的启动盘的
现在的问题你可以用完全版系统盘重新安装系统试试

网友:
如果不接硬盘,只接光区,用光盘引导后,进WINPE过了进度条就自动从启。进DOS命令能正常,比如启动DISKGEN都能进界面。

网友:
诊断卡只是起到一个辅助作用,并不是万能的,只要机器能正常自检,就不要太关注。
有些主板用的芯片组是不兼容boot菜单类封装的启动盘的
现在的问题你可以用完全版系统盘重新安装系统试试
引用 网友A:

用纯安装盘的系统光盘都不行。并且换硬盘一样不能从做系统。一进光盘界面,选了安装就卡起了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