场管,,在路测

楼主(2009-11-10):
场管,,在路测  怎么判断好坏?请高手说清楚点!!!!!

网友:
在线测通常不准的,不肯焊下来就割线吧,不过到时别哭呀

网友:
回复 网友A:

一般说来在线测场管,可粗略测S、D极,表笔互换一次,两次阻值应不同,也不应短路或小于十欧,不然损坏的可能不较大,当然三极间都不能短路或阻值很小,发现是这样然后拆下再测,但阻值大不代表完好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