(已解决)一台优派1703wb液晶开机显示一下就黑

楼主(2009-11-10):
一台优派1703wb液晶开机显示一下就黑,这时仔细观察还是能看到显示屏有显示,只是很暗。

背面也看不到什么MOS管

单独测试每根灯管,发现有一个灯管无论插在哪个接口都不会亮。另外一个灯管会亮一下才灭,说明机器有一个灯管是坏的。但是我用两根19寸宽屏的灯管插上以后还是亮一下才灭,难道高压板也坏了。

问题找到了,其中有一根灯管坏的。高压板没问题。问题本来很简单,却走了很多弯路,差点把问题扩大。起初手上只有19寸的灯管,于是就拿来测试,还是亮一下就灭,就以为高压板有问题,原来挂19寸的管负载高,又是保护,所以才给人以错觉。

网友:
我遇到过,是高压板坏了,换吧.

网友:
找遍了,没有找到哪里有这种板卖的

网友:
那板大把是 一般一 二十就可以买到了
  先测下屏灯由没问题 如果OK就确定十高压板问题

网友:
你这块板还是很好改的,换高压板吧

网友:
高压板的电路在另一面,这个是2灯的,修起来吧,改高压条麻烦

网友:
先换灯管试试啊

网友:
先接一个独立的高压板排除是不是灯管的问题,排除灯管后可以改一个两口通用高压板!

网友:
我看改加高压条方便

网友:
回复 网友A:

猪啊你, 纠结死啦。。  你没看到LZ说仔细看有显示只是很暗啊 ,明显是灯管导致的。。  LZ不用想直接把全部灯管换掉就OK了。。  灯管很便宜的 10元才3根

网友:
用测试卡先测试一下灯管,感觉灯管的可能性要大一些,灯管没有问题,再查高压板,这个板维修不麻烦

网友:
应该是高压问题....我好像碰到过

网友:
单独测试每根灯管,发现有一个灯管无论插在哪个接口都不会亮。另外一个灯管会亮一下才灭,说明机器有一个灯管是坏的。但是我用两根19寸宽屏的灯管插上以后还是亮一下才灭,难道高压板也坏了。

网友:
有的显视器没信号进去也会亮一下就黑的

网友:
确定是有信号的

网友:
灯管坏了,不会很暗的;是高压问题.楼主测试灯管100%正确? 每一步必须正确.首先换高压板,简单的先做.换灯管是下一步了

网友:
你查@· 估计是你板背面有两个mos 管  !! 估计是管问题 你两量看

网友:
回11楼,注意语气

网友:
你用两根17的灯管试试,如果还是黑屏的话,那才能说明高压板也有问题

网友:
高压板的问题

网友:
回19楼,背面图片我已经上传了,没有MOS管

网友:
灯管坏了  我遇到过这样的情况

网友:
我觉得还是21楼说的对 换两条17的灯管 试试

网友:
是高压保护了,首先试换灯管,不行,再解决保护产生的原因

网友:
测下屏灯由没问题 如果OK就确定十高压板问题

网友:
应该就是高压板的原因。如果你不会修高压板就直接改一个高压板就行了。一个高压板也就10——25块钱。

网友:
回复 网友A:

猪啊你, 纠结死啦。。  你没看到LZ说仔细看有显示只是很暗啊 ,明显是灯管导致的。。  LZ不用想直接把全部灯管换掉就OK了。。  灯管很便宜的 10元才3根
引用 网友B:

不要这么说高压板坏了也这样的,如果换完灯管还不好使呢 ,应该先拿两个灯管接在外面点一下看灯管的情况,大多数情况下应该是高压板坏,但少数也有灯管短路的

网友:
赞同楼上的说法  不要动不动换灯管 你以为灯管有那么好换啊 要是把屏搞坏了怎么搞 要测出哪里有问题对症下药 先外接灯管试用17的 负载要一样  点不灯管再去搞高压部分

网友:
先用通用高压板改一下,改好后还不亮那就是灯管的问题了,

网友:
问题找到了,其中有一根灯管坏的。高压板没问题。问题本来很简单,却走了很多弯路,差点把问题扩大。起初手上只有19寸的灯管,于是就拿来测试,还是亮一下就灭,就以为高压板有问题,原来挂19寸的管负载高,又是保护,所以才给人以错觉。

网友:
灯管坏了一个。开机就保护了。

网友:
最好做个 单独高压条只给给高压条喂12V 给灯管供电的条子 ,用来测试到底是灯还是 高压条 一测问题很明确

网友:
优派显示器很不通用。电压是19v。改高压板不知道能不能顶得住。普通的15v。象三星的表示的18v实际15v。还有优派的灯管不一定和市场通用。我见过是直角的两根的。

网友:
一般不会啊;;17寸   19寸的高压板点灯管是一样的哈···

网友:
要换灯管了~~~~