电源烧IO。

楼主(2009-11-10):
昨天收到一网吧主机。说自动开机。无显示。。 映泰的NF4。拆出来试。I O 巨烫, 故换IO。
换好IO 测试 。正常跑码。装板。接上电源,。又自动开机。不跑码,无复位。 晕,怎么回事呢。
把板拆出来。重换过一个I O 。心想这次OK了吧,。试好板子, 装回板子。再晕。又自动开机。无复位。
怎么好好的一块板,一装到机箱里就烧IO ? 把板子从机箱里面取出来,看看有没有东西把板子弄短路的。
发现没什么问题,所以就想是不是电源引起的问题呢。 最后又换了一个I O,用自己的电源测试了半个小时,
IO再没有出现烧坏。确定是电源引起烧IO ,是一个杂牌的电源。由于太急,没查到是由电源什么问题引起的。
电源

网友:
连烧了两个IO ,换电源后就不烧了,。

网友:
测测供电,南桥

网友:
还没有碰到过,但我估计不应该,希望楼主再试试看看。

网友:
不是吧
电源如果会烧坏IO
南桥怎么没事呢
想不明白

网友:
呵呵!这是有可能的,我上次修客户一ASUS 939的板也是自动通电,烧了ASUS装用芯片。一上回机箱就烧了。所以、都是呀注意的

网友:
电源的5V SB不稳压输出过高的话是会烧IO的,不但会烧IO,而且还会烧键盘和鼠标的,前两天修了一块磐正的板就是这样的,换了IO不注意装上去就把我的键盘烧了.

网友:
我前两天也出这种问题 本来好好的一片845主板 确定是电源坏了 准备换个新电源 领导 非要让我用旧电源试 结果把I/O和南桥都给挂了

网友:
又学到一招,不过这种情况很少遇到。这一招收下了。

网友:
难得 我要遇到这种估计就不弄了 楼主精力我佩服了

网友:
楼主 额 刚修了一个那样的精英的板子
以前最夸张的换了5个IO的
全是电源问题影响的

网友:
装机的时候一向不赞成杂牌的电源,质量次不说,还会引起莫名其妙的问题,维修中遇到好多这样的例子,主板修好以后键盘有时能用有时不能用,走了很多弯路,到最后换电源解决。

网友:
学习学习。.刚开始搞这东西学习。

网友:
有可能,VSB 5V电压太高会烧的,我以前修了个机器,老是烧南桥,没过保的主板,返修了无数次,最后发现就是电源的VSB 5V电压过高导致的,有8V,换了个电源就再也没烧了

网友:
这个不奇怪啊 经常碰到这样的
像这个电源你有多少IO装上去就烧多少的
我为这个问题还和客户吵过呢

网友:
我也碰到过,马上要客户换电源

网友:
烧IO就 不错了,我遇到过烧南桥的,坏了3块板子才知道是南桥的故障

网友:
我也试过电源坏了。烧I/O的。是5V SB高了。搞到我也换了两三个I/O啊。。

网友:
这是一个很重要的经验,说明电源在电脑中的重要性

网友:
5V SB有些板子直接进IO芯片,去南桥转变成3。3VSB。紫色太高或滤波电容不良会烧IO 键盘,南桥,象775针的W83304D等,我测板子一般是用我的备用电源。这样可以少走弯路。

网友:
偶也见过烧桥的电源。。。

网友:
遇到过多次了
电源烧IO

一般都是5VSB引起的

网友:
额,电源也会那样作怪的,学到了!!谢谢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