华硕笔记本A8T主板开机电流1.02A 求助

楼主(2009-11-10):
华硕笔记本A8T主板开机电流1.02A 求助
查各电感上电压正常!始终也有!这板子是独立显卡!高手是什么问题啊

网友:
电流有跳变吗,是开机就1.02a啊
是带屏的电流吗?

网友:
这种问题不好说呀,北桥的问题比较多吧

网友:
查北桥。我修过,不过电流是1.68A。

网友:
你按住CPU座,看能不能亮,我上次就是那个座出问题了。加悍后OK了。给你个参考。。。

网友:
多谢大家!问题已经解决了!是北桥虚焊问题!我第一次加焊没有成功!电流反而偏小了!第2次加焊时间长一点!大概30秒,温度400度!我用的是852D+的风枪。吧风头拿掉的。是旋转风。

网友:
我有个A8TC的在主板   ,  AMD的电流上到0.86 然后就掉了, 请高手指点!

网友:
不错 好了就OK拉

网友:
也是北桥,6100容易空

网友:
先做北桥,测测不稳定,再把显卡也做了,一般没什么其它问题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