CPU供电怪病怪病

楼主(2009-11-10):
精英939主板CPU供电短路换所有场管依然不能开机,拔掉12伏正常开机,但不跑代码,插上12伏瞬间掉电,测场管.电容.电感.南北桥无短路.CPU是好的.百思不得其解望高手不吝赐教.

网友:
供电短路换所有场管依然不能开机。你拆下零件的时候有没有测量短路没有,焊接好零件有测量短路没有

网友:
你说管没有坏,那看下芯片呢,引脚不知道可以拆下来替换,拆下看能不能开机,可能就是那里的故障

网友:
电源管理芯片呢

网友:
可能是CPU的电源管理芯片短路了,这个芯片也是要12V供电的。

网友:
回复 网友A:
CPU VCORE芯片及12V的MOS管要同时换,还要检查一下VCORE芯片边上的电阻有没有坏,如果有坏的一定要换掉,不然一上电又会烧掉.

网友:
可能是没用了,我也有,10元卖了

网友:
怎么拆完场管后不去考虑电源管理芯片呢