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内存维修]
修内存疑问

楼主(2009-11-10):
手上攒了一段时间攒有十多条DDR 内存了,一直没有865GV板子修,用845修好过两三条。今天客户拿了一块865过来,正好GV,杂牌 马上放内存上去测试,一测,认出来了,是512 好激动。检测到是第一面1-4-5-6-7颗粒有问题,想想还是先确定一下问题先,把3-4颗粒互换,看看坏块位置是不是有变化。晕,检测不到内存了。再拿威刚的同容量频率的颗粒换上,不认了,擦金手指把一橡皮都擦完了还是不行,换其他内存也是,干脆后来都检测不到了,发现上电先进入BIOS,然后退出可以认到内存,但检测全红,是不是考虑清洁了?焊工还是过关的,搞过几条512DDR400,入系统蓝屏的,牌子KINGMAX,用威刚代用搞上去可以用。请大家给条思路了。

网友:
那个 全红是短路了 坏了那么多块 应该板不行了 换个同样的板要还不行的话 把那几片换掉
不过感觉你那应该不用修了 划不来

网友:
用超声波洗下吧,

网友:
应该不是片坏太多的问题,是原来我想确定片子的位置互换了一下位置就出现这样的问题了。焊功感觉还算过关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