请教这是电源管理IC吗?

楼主(2009-11-10):
有两个同型号的IC,被
场效应管
包围着。这是电源管理IC吗?
电源

网友:
这个型号在论坛和百度里都查不到有关信息。
这个板子的型号是:华硕P5PL-TML/S

网友:
5009m看样子是在CPU附件的,电源IC的铺助IC,一厢管子陪一个,短路的话少下管,|

网友:
是辅助电源管理芯片

网友:
是辅助CPU供电管理的芯片 应该和一个主芯片配合产生作用的

网友:
应该是次电源管理芯片

网友:
从电源管理IC , 短路的话,一般下管会击穿。

网友:
这只是驱动IC和电源IC配合一起使用的!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