dv3000作系统断电

楼主(2009-11-10):
开机进BIOS点多长时间都正常。
做系统过滚动条就自动关机。
不应是散热问题。还能是哪里出现问题了。
显卡作过两次。南桥换过。

网友:
那不用修了,认了吧

网友:
北桥动过没有啊,我碰到过北桥不良造成这种故障的。

网友:
做显卡影响了旁边的器件了吧

网友:
CPU座虚焊也是导致这个现象之一。。。得注意下

网友:
楼主没说清楚是AMD的还是INTEL啊!!

网友:
4楼的 我借了同样的板子看了  没有掉件的啊 显卡是集成在北桥里边的

网友:
根本不是系统的问题 到不了那界面 就自动断电了 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