修复一例联想天逸Y200【DX】

楼主(2009-11-10):
【DX】接一客户一台联想Y200,不加电,接电就会响声,拆机查3 .3 、 5V两个 电感,高端MOS管会严重发热,,, 高端MOS管供电只有15V左右,3 .3、5V都只有1V左右,先更换了MOS管排除MOS管的性能不良,怀疑后级有短路,可测电感的对地阻值是正常的,难道说是 桥坏了?可这种本的IO---PC97551坏的多,手头上刚好上次预留下的一个97551的IO,决定先换PC97551,接电源,唰电流直上,开机正常加电过自检,待测正常。在此,想总给一下修过的几台天逸系列的机子,个人怀疑有一定的通病:A.现象不加电,待机电压正常,开机键上有3.3伏,这种情况PC97551,BIOS坏的多 :  B,现象不加电,一接适配器后适配器的指示灯灭,这种情况是电容短路,电路中哪个地方保护了,相信很多机子也出现过这样的故障。

网友:
适配器的指示灯灭,这种情况是电容短路

在这种情况怎么去查是电容短路了会比较快点

能说说方法吗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