EPX 754针主板不上U不开机

楼主(2009-11-10):
EPX 754针主板 不上CPU可以开机,上了CPU就通电不到1秒断电,绿黑线强行开机正常能显示,是什么问题,换I/O可以不?

网友:
楼主跑下开机线路 怎么感觉像是部分短路呢

网友:
查CPU供电看看可正常 CPU供电不正常也会那样的

网友:
主要查查cpu那边的供电。

网友:
CPU有路供电只有8.5V 从SL1211出来的

网友:
看看电源管理芯片,场管

网友:
有短路了,查一下CPU供电电路