IBM T42显卡坏,换后不正常。

楼主(2009-11-10):
大家好。前一段时间接一IBM T42,接机故障为:屏很花,有模线,基本是看不到字。外接VGA也一样。诊断显卡坏。购新7500,一次性成功换下。加电,屏亮,但是屏色彩不正常。如图:

但外接VGA是没有问题的。接到19液晶上效果很好。
怀疑屏线。换屏线后效果一样。请问同行。是屏还是板?

另:

外接显示器是正常的。我是这样想的,如果外接显示正常,说明BGA更换是在成功的(不知道想的对不对)。如果是BGA没有焊好,或有问题,那外接的应该也有问题才对,因为此机在接件时,本屏与外接都显示一样的:花且看不到字与图。

换后外接就正常。本屏色彩不对。

想问一下:外接显示与本屏应该是一个并口电路还是怎么回事?它们有什么关系?

已解决:确实是显卡没做好。但是些显卡不好做。我换一片后,用不了几下就不跑码了。看来换这个显卡的技巧,我还没有掌握。感谢同行关注此事。

网友:
你先换个屏就知道了,估计屏的问题还是挺大的,有时候花屏最好先外接看一下,,,

网友:
驱动有可能

网友:
有时候看到花屏或者不显示的时候首先外接看一下看是什么效果?在做显卡前最好是把屏故障排除了再作打算!

网友:
驱动没装好

网友:
手上没有屏。外接显示器正常的。

网友:
回复 网友A:

外接是正常的哟。

网友:
这种状况下先只能考虑换屏试了吧,或者先打下上屏的数据线,看有没有异常

网友:
应该是显卡的问题,有条件就再换一个试一试吧

网友:
把屏线搞紧一点

网友:
是屏线的问题,换一个试试就知道了。

网友:
换个屏试一下, 有点像接触不良,每个接触的地方用手压压看.

网友:
外接正常应该考虑屏线和屏概率大点吧!------也比显卡好换,先易后难!

网友:
这种问题自己用替换法一个一个试,很快就出结果了

网友:
把屏拆下来,用通用驱动板试一下就知道是不是屏坏了

网友:
这一现象,有点象19的液晶屏线没接触好时,出现的现象。今天我看看屏这边的线。已经换过屏线了。可以排除屏线的问题。

网友:
那就换屏咯

网友:
屏,屏线,接触不良。驱动一个个排除

网友:
外接要是没有这种情况,就还是显卡的没有做好

网友:
如果屏线换过那就很有可能是屏的问题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