东芝M19掉电,请高手指点!

楼主(2009-11-10):
今天客户送来一东芝M19本,送来时说是能点亮,死机(还没开机试),我拿到手插电开机,灯闪下就灭了,点不亮!还好客户也在场,否则修不好又要费半天口舌了!
  开工,打开机器拆出主板上电,发现电流跑到0.58就掉了,查3.3V,5V都有,IO,南桥,北桥都加焊了一边,再试还是跑到0.58掉,眼看半天工夫去了,没辙了!盯着板犯傻了!请各位老大指点!

网友:
小电容漏电?有什么好的方法能快速判断出在哪个电路中哪个呢?

网友:
看有没有短路的地方,

网友:
请问待机电流正常吗?跑到058的电流了,很有可能是CPU供电出保护了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