HP NC8230红屏!!

楼主(2009-11-10):
HP NC8230,机器刚来时开机红屏。

换灯管,把旧的灯管拿下来,上上好的灯管。刚开始灯管点不亮。以为是高压板不亮,这个高压板是MPS芯片的。
开机测量电压,1,2脚有19V供电。3,4脚是地。5,6,7中只有7脚有5V左右的电压。
重新插拔几次一样。

后来换了一个高压板,还是红屏。再换回原来的高压板,结果一样,红屏。

是屏线造成红屏的?

还是屏里的背光板组件有问题?

请大家帮忙看看。谢谢了!!

网友:
量下屏线,会不会是屏短路

网友:
屏线问题来的!

网友:
应该是屏线的问题,修好了吗

网友:
肯定是屏的问题了,可以换个屏试试

网友:
来之前,没有用好的灯管试下吗?

网友:
谢谢大家帮助。
我明天回公司试试。

网友:
這種情況也可能是顯卡的問題。。。

网友:
回复 网友A:

是灯管漏气了

网友:
菜鸟来报道听课了

网友:
红屏不一定是灯管老化所致的。。。可能屏线有断也可能。。。换好屏确定一吓就好啦

网友:
量量屏线, 再换灯管试下。

网友:
受教了,像我也会判断是灯管的问题,原来还有这么多故障也会造成红屏啊!学习了

网友:
我刚做了个通用高压板,但是量电压的时候两根线连到一起了,不知道是主板上什么烧了,现在的故障是  开机亮屏  但不显示 ,之前是显示但暗屏

网友:
换好屏确定一下屏还是屏线

网友:
哦。
还是屏线的故障