联想旭日150屏暗换了高压条一样会暗是怎了呢

楼主(2009-11-10):
联想旭日150屏暗换了高压条一样会暗..  刚开机正常进入显示也正常待过7.8.分钟后就暗屏调不亮 ??可是按一下睡眠键就又亮回来...再过几分钟就又暗了   高压板很烫  换了新的高压条也一样这是怎么了呢?
请高手门指导一下  谢谢!!!

网友:
主板问题来的查主板

网友:
灯管坏了吗???

网友:
我也有怀疑是主板有问题   可就不知道要从那下手...是那的问题...请各位高手  老大们指导下...谢谢!!!1

网友:
看灯管连接线有没有问题 ,没有问题就是主板的事了,查屏电路

网友:
根据你的描述就是灯管坏了,换灯管吧

网友:
暗的时候你测一下你高压条三根线。看电压,对地正不正常。

网友:
楼主看看灯管两端接线有没有碰到屏的金属壳, 碰到的话也会出现这样的现象的!

网友:
回复 网友A:

很高兴又见到你了,呵呵!忙吗

他这个问题其实很简单判断的呀!用一根灯管直接插到高压板接口代用,7——8分钟后看结果

网友:
呵呵   谢谢!各位的意见  修好了哦..  是线接错了  呵呵...

网友:
你用的通用的高压板吧,哈哈,有些机器必须用原装的,我修过一台HP的换了通用的一下午都正常,客户拿回去没多久就暗了,换了原装的一直再没出问题

网友:
最好先外接显视器看下。。就知道是屏问题还是板子问题了

网友:
用的通用的高压板

网友:
一般是高压条 老化了

网友:
这个应该是灯管两头的线虚焊造成的,最好换根灯管

网友:
回复 网友B:

请问下师傅是怎么在外接显示器上 可以确定是板子问题 还是屏幕问题呢

网友:
灯管的问题,换一个

网友:
正常7 8 分钟不行,按下睡眠开关有可以, 有可能是睡眠开关的问题,我就碰到过