做CPU 座

楼主(2009-11-10):
小弟没有植过CPU座,所以想请问一下CPU座底下是塑料的,那要怎么把它拖干净在植球呢~~
cpu

网友:
做CPU座有两点值得注意 第一:脱锡不是拖,是点是蘸起来,速度要快,否则座子就化了,不平整。 第二,要选平底的那种座子做,要不很容易做虚焊的。

网友:
不建议做这个玩意,最好别重做 而且也用不着 ,买一个才十几块 但是成功率几乎为0

网友:
用不着,直接用新的做吧

网友:
座子没那个价值做,因为也花时间,在说做好也不一定成功,所以拿做座子的时间做别的还能多赚点人民币

网友:
加焊倒是偶尔成功过,从来没有重做或更换过

网友:
菜鸟来报道听课了

网友:
座子不好做,温度低了焊不上去。温度高了PCb扛不住,要鼓泡。只有 在那一小段温度内才能保证焊接良好。

网友:
我做了几个都还好啊 用旧座的话 要在板上直球

网友:
多谢各位朋友指点~~

网友:
座无法植球,都是买全新带球的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