电源部分场效应管大伙都用什么型号的代换

楼主(2009-11-10):
大伙说说CRT显示器电源部分场效应管【电源调整管】都用什么型号的代换……?

网友:
7N60,K2645

网友:
7N60->7A,600V
电源开关管坏了,找一下自己有什么管,查下资料(WWW.ALLDATASHEET.COM)
6A,600V以上都可以用。

网友:
2645 10N60A

网友:
6~7A以上,650~900V的都可以

网友:
感谢各位,我进了一些:K2611   ,  K1539   哈哈……

网友:
K2141,10N60A

网友:
K1118,,便宜又好用

网友(2010-01-28):
请教各位,在那里买电子元件呀,比如:IRF720.UC547等等.在线等回答>>>>>>>>>>

网友:
各位高手:在哪里买电子元件呀!!!!!

网友:
一直用K2645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

网友:
K1117.K1118.K1507.K2141.K2645.IRFBC40.6N60.7N60....基本600V/6A以上都可以用的

网友:
我都是用7N60通杀. 一般100个起进.

网友:
K2645 10N60 .K2141

网友(2010-03-08):
8n80c怎么办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