高压板的工作条件。v gnd on/off是什么意思呢?怎么去测量?

楼主(2009-11-10):
各位网友们。我想请教一个问题。我经常在论坛里面看到其它网友们讨论这个话题,不知道V (供电) GND (地)ON /OFF ?这两个是什么意思呢?怎么样去测量呢?

网友:
ON/OFF是高压板的开关信号
我一般就控制信号  高压板工作必不可少了的工作条件.
高压班工作要有供电+地+ON/OFF这3个条件就可以工作了

网友:
ON/OFF是开关信号的意思  在电路上是电子开关信号 高电平开 低电平关闭

网友:
怎么样去测量呢?是第几脚线呢?

网友:
据经验所得。。屏供电有19V还有OFF/ON 3.25V如果没有这两个的话。。。肯定没高压的!!!!!

网友:
只有一个个的测